WSL(ubuntu 18.04)安装vcs+verdi报错Communications error

楼主(2019-09-05):
log如下
15:07:06 (snpslmd) Licenses are case sensitive for TE_CATS
15:07:06 (snpslmd)
15:07:06 (snpslmd) EXTERNAL FILTERS are OFF
15:07:16 (snpslmd) Vendor daemon can't talk to lmgrd (Cannot read data from license server system. (-16,287))
15:07:16 (snpslmd) EXITING DUE TO SIGNAL 37 Exit reason 5
15:07:17 (lmgrd) snpslmd exited with status 37 (Communications error)
15:07:17 (lmgrd) Since this is an unknown status, license server
15:07:17 (lmgrd) manager (lmgrd) will attempt to re-start the vendor daemon.
有大佬知道怎么弄吗?

网友(2019-12-17):
Windows OS 下如果是 WSL   windows10 vmware centosEDA  差多少 ??
  先前都 RHEL下跑 linuxx86 tools ,  如果不需 vmware直接winos 就方便, 另个是 linux 下改跑 windowsOS ,
vmware  ,

不过以前曾再 centoslinux wine + windows App , 但, 效果不太好 . 只能开 notepad小软件 .
WSL=  WSL (WindowsSubsystem for Linux)

网友(2021-10-14):
问题解决了忙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2024-09-10):
daemon不运行的话,会不会是systemd的问题,wsl默认不使用syste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