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工艺里的特殊ESD保护结构

楼主(2019-09-05):
普通的I/O PAD保护结构,请问PAD到GGNMOS管的栅基接一个二极管,大家有用过这种结构吗?
好多工艺建议的结构里面是没有这个二极管的,有这个二极管能抗更高的电压吗?请大神们解释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A:
猜测这个二极管的主要作用是一个电容,类似于GC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这个二极管的主要作用是一个电容,类似于GCMOS

谢谢回复!

网友B:
GGNMOS开启电压取决于寄生三极管击穿雪崩漏电,加二极管后可以降低开启电压点吧~

我猜的

楼主(2019-10-29):
引用 网友B:
GGNMOS开启电压取决于寄生三极管击穿雪崩漏电,加二极管后可以降低开启电压点吧~

我猜的 ...

谢谢你

网友:
你那个二极管和电阻的size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GGNMOS开启电压取决于寄生三极管击穿雪崩漏电,加二极管后可以降低开启电压点吧~

我猜的 ...

谢谢回复

网友C(2020-02-26):
I guess this diode is used to reduce the holding voltage or under shoot voltage on the PAD. Suppose if there is an NS-mode ESD event, typically the ground is separated from a shared substrate/global ground, thus, the holding voltage can be as high as the one held by the two diodes in series, this diode bypasses the two diodes. (one from the ground(in picture) to substrate plus the other from substrate to the drain(parasitic)).

网友(2020-03-29):
泄放ESD能量还是通过GGNMOS,二极管应该是稳压管用,作用是击穿电压低,击穿后电阻上有压降从而开启GGNMOS泄放电流

楼主(2020-04-30):
引用 网友C:
I guess this diode is used to reduce the holding voltage or under shoot voltage on the PAD. Suppose  ...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二极管起到电容耦合的作用。

网友:
这种结构是,通过mos管的栅端的瞬间电流的增加,打开MOS管,然后短路gnd和pad。泄放电流。
和clamp原理是一样的。
但是做的不好容易产生launch up

网友(2020-06-03):
trigger电压低?

网友(2024-03-21):
1、在上升沿陡峭的ESD脉冲出现时,二极管作为RC触发的电容,开启nmos泄放ESD电流。
2、在上升沿平缓的ESD脉冲出现时,二极管作触发钳位用,此时可以通过使用高电压级别的NMOS,调整二极管数量或者二极管电压实现不同电压钳位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