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前端设计中解决leakage power

楼主(2019-09-05):
应届毕业生,刚才AMD的面试,被问到leakage power,我讲了多阈值技术可以降低它,
追问前端设计中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提示了我也不会,估计凉凉了。

求教各位大哥~~~~

如果可以多讲一下前端有哪些手段可以降低power,我再自己具体去搜一搜。

网友A:
多电压域,power gating,直接关掉应该就没leakage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电压域,power gating,直接关掉应该就没leakage了吧

前端设计中可以做power gating吗?

网友B:
Leakage Power 这种东西很多时候都在讲爽。。。
叫你用minimum size,或者减少电压。。。

网友C:
前端:
减小面积;
用high vt合成(反而会增大面积);
后端:
power-gate,降低供电电压。

想到这些,欢迎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akage Power 这种东西很多时候都在讲爽。。。
叫你用minimum size,或者减少电压。。。
...

要求用前端的手段降低漏电功耗,minimum size和降低电压 都是后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端:
减小面积;
用high vt合成(反而会增大面积);

HVT是后端的吧,我当时讲了这个,但被要求用前端手段,

网友:
小白来答一下,欢迎指正:
1.前端rtl和UPF配合可以在“实现”时对功耗做一级控制.先划分每一个subsys,一般一个subsys一个power domain,每个pd之间视情况插入isolation和level-shifter,而且可能存在nested pd,,通过pmu去控制每一个pd的sleep状态,进而控制pd power状态以及更大局些的时钟状态;
2.另一种角度来说这个前端低功耗的话参考大神的帖子,链接:http://bbs.eetop.cn/thread-636337-1-2.html?_dsign=e1dedb83

网友:
不会是我老板面的你吧,用UPF 写multivolt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