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小白 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错误 怎么改好啊 谢谢!!

楼主(2019-09-05):
版图新手 麻烦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错误,应该怎么改好,万分感谢

网友:
百度翻译能帮到里

楼主:
我知道是当密度小于30%时,输出.log文件。但是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这个东西是金属密度问题,数据在tapeout的时候这个错误都可以保留,解决方法是代工厂会用专门的脚本去解决density问题,一般是让代工厂去跑.或者你有脚本也可以自己去跑density。但是这个脚本也是代工厂的

网友:
就是填dummy  什么metal dummy  active dummy   poly dummy 等等.专门解决density问题,这个错误在layout前期可以直接先不管

网友:
这种忽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