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体振荡器、环形OSC、张弛OSC、VCO 在应用、优缺点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9-05):
如题,有什么区别? VCO是不是包含了其中某种

网友A:
晶体振荡器是独立的原件,直接买的,产生的时钟准确,但频率偏低,一般用作PLL 的输入参考时钟;
环形振荡器是利用相同的电路模块产生相位延时,满足巴克豪森判据就能起振,低频用的多,功耗很低;
张弛振荡器书上有,逻辑门构成的,反正我们用的少;

VCO是电压控制振荡器,只要是用电压控制输出频率变化的都可以叫VCO 。这几个概念不在一个层面。

另外高频用LC 振荡器,或者微带。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哪位大虾分享一下?我在DC-DC 里面用过Relaxation Oscill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振荡器是独立的原件,直接买的,产生的时钟准确,但频率偏低,一般用作PLL 的输入参考时钟;
环形振荡 ...

非常感谢哈,懂了

网友(2020-04-10):
引用 网友A:
晶体振荡器是独立的原件,直接买的,产生的时钟准确,但频率偏低,一般用作PLL 的输入参考时钟;
环形振荡 ...

感谢

网友(2020-06-09):
那张弛振荡器较环形振荡器有什么优点呢?

网友B:
张弛振荡可以做到较低的温漂系数和电压系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张弛振荡可以做到较低的温漂系数和电压系数

为什么呢?是低温漂电流源保证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呢?是低温漂电流源保证的吗?

R和C决定的

网友(2023-11-18):
引用 网友A:

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