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带隙基准常见的修调技术有哪些啊

楼主(2019-09-06):
求助各位大佬 导师让我考虑下给bgr加个修调 为了流片之后结果的修正 尝试过分小电流加开关 但是这种情况对精度影响很大啊

网友:
此时你应该贴出你的图  看看

网友A:
1.trimming电流,这种方法用的少。、2.trimming电阻,这种方法用的多。

网友:
调电阻+1

网友(2021-09-13):
引用 网友A:
1.trimming电流,这种方法用的少。、2.trimming电阻,这种方法用的多。

请问这两种方法各有什么优缺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