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新手的再一次求助,drc这个错误,大家来瞧一瞧,看一看啦

楼主(2019-09-06):
DRC这个错误大家帮忙看一下,什么意思啊,这么多地方,六十几个的四十几个,求助求助

网友A:
N管太大 或N管 边上没 衬底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A:
N管太大 或N管 边上没 衬底接触

谢谢回复,改的话应该怎么改呢,我加了衬底接触孔而且连接到vdd和gnd了啊

网友A:
衬底接触的有源区到管 任何节点的距离要小20u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衬底接触的有源区到管 任何节点的距离要小20um

谢谢谢谢,改完立马就好了,万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衬底接触的有源区到管 任何节点的距离要小20um

你好
想请教一下,工艺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个要求呢,是因为latch_up吗?

网友:
是的 有这个方面的考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
想请教一下,工艺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个要求呢,是因为latch_up吗?

是为了保持pn结反偏、mos管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为了保持pn结反偏、mos管正常工作。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latch up的问题吧,
如果是为了pn结反偏,那只要mos管的source或drain接到衬底电位,就是一个pn结的反偏状态吧?
还是说我理解的比较片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latch up的问题吧,
如果是为了pn结反偏,那只要mos管的source或drain接到衬底电位,就 ...

pick_up不就相当于衬底电位吗,衬底电位离管子的有缘区越远,由于寄生电阻,会有一定的压降,使管子有缘区与沉底形成的pn结两端电压值降低,影响管子的阈值电压。个人意见,供参考。

你图片的drc问题和latch_up看似没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