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INNOVUS执行addFiller时有些不填充

楼主(2019-09-07):
在执行addFiller -cell $CellFillerName 命令后,有些最小区域不填充filler,但如图中的绿色区域则填充了最小的filler,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种情况有以下几种原因:
1.你的工艺尺寸太大,导制工艺库没有合适尺寸的filler进行填充
2.setPlaceMode -fillerGapEffort high -fillerGapMinGap 0.18 最后的这个值就是可以填充filler的最小宽度,如果两个cell之间小于这个宽度工具就会认为这里并不能插fill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有以下几种原因:
1.你的工艺尺寸太大,导制工艺库没有合适尺寸的filler进行填充
2.setPlaceMode - ...

1,如我截图所示,这3个区域的大小是一样的,在绿色区域成功的插入了filler1,而在2个红色区域则无法插入?

2、执行了setPlaceMode,仍然无法插入。

网友B:
使用以下option:
setFillerMode  -add_fillers_with_drc false -fitGap tru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以下option:
setFillerMode  -add_fillers_with_drc false -fitGap true

没有add_fillers_with_drc false这个参数。
另外出现问题是在执行下面的route命令后,在执行addFiller -cell $CellFillerName就出现问题了。
routeDesign -globalDetail -viaOpt -wireOpt

楼主:
插入fill前,执行setFillerMode -doDRC false -fitGap true可以规避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会DRC违例呢?

网友:
帮顶,不熟悉innovus

网友:
引用 楼主:
1,如我截图所示,这3个区域的大小是一样的,在绿色区域成功的插入了filler1,而在2个红色区域则无法插入 ...

看看是不是没填充的区域有绕线,如果有绕线的话有DRC问题工具也是不会填充的

网友C:
看下左右不同的VT width是不是不够,导致插入filler会有VT相关的drc(min VT width)

网友(2019-12-27):
应该是有keepout margin的设置, innovas里不知道叫啥

网友:
delete padding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左右不同的VT width是不是不够,导致插入filler会有VT相关的drc(min VT width) ...

大神,这个VT width 是哪个工艺才出现的?

网友(2020-06-24):
innovus 如何设置 VT width?

网友:
有些工艺可能有阈值层最小宽度,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2020-07-29):
filler1的VT给出多种类型,这种问题一般就能解决了,解决不了的话,把你的placeMode怎么设置的发出来

网友(2020-11-16):
楼主 怎么设置这里的$cellFillerName 不知道在哪里看 IOFiller cell name

网友(2021-12-12):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有以下几种原因:
1.你的工艺尺寸太大,导制工艺库没有合适尺寸的filler进行填充
2.setPlaceMode - ...

受教了

网友:
貌似有cell padding存在

网友D(2022-05-18):
setPlaceMode -place_detail_legalization_inst_gap 2 这个命令可以设置inst gap 最小间距 (单位是site)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etPlaceMode -place_detail_legalization_inst_gap 2 这个命令可以设置inst gap 最小间距 (单位是site)
...

前辈,请教下,这个设置为2,会不会让整个block需要的面积,因为相当于是浪费了一个x1的空间不去放comb logic,而是去放x2的filler?

网友:
各位前辈,如果工艺比较大,出现这种filler填不满的现象,但是DRC并没有报错,流片会有风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辈,请教下,这个设置为2,会不会让整个block需要的面积,因为相当于是浪费了一个x1的空间不去放comb l ...

这个命令,工具默认值是0,这是在add fill 时出现filler gap问题去设置的,库里最小的fill size 是两个site 。如果你在place 之前设置了它,是会浪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