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U与FPGA通过PCIe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19-09-07):
本人FPGA新手,最近想用xilinx DMA for PCIe IP 搭建一个CPU和FPGA的数据传输系统,即通过pcie将数据传输到DDR,然后取到BRAM,再给到user logic进行数据处理。请问这样的系统该如何搭建?该从哪方面入手?
或者有没有这样的例子让我学习一下?

网友:
xilinx参考设计比较老的有xapp1052和xapp859. 后者比较符合你的需求。
新的参考设计不清楚了。

网友:
你可以看看 米联客 的板子,有差不多的例子~按照例子做,就实现的差不多了。

网友:
可以用xilinx pcie dma ipcore 和 windriver调试工具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