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采用低压cmos器件实现高压逻辑电平接收?

楼主(2019-09-07):
如题~
手上项目要接收CMOS逻辑信号,输入信号范围0~20V,工艺只能提供5V的CMOS器件,
有没有成熟的线路方案,采用栅极耐压5V的cmos器件实现0~20号的接收?
输入信号高低电平翻转点电压仍为0.8~2.4V,同时要求输入电流小于10uA
感谢~~~

网友A:
你拿两个电阻分压到5V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拿两个电阻分压到5V不就得了。

20V电阻分压到5V,那么5V分压就只有1.25V了,如何实现0.8/2.4高低逻辑电平的识别?

网友:
这得是片外分压再输入芯片吧,不然芯片输入的ESD都没法做

网友B:
一个做法是 输入端透过 esd didoe >5v 流到 VDD , 输入端最多 0~5V
不过, 你说栅极耐压5V , 工艺 5vcmos ?  或是 BC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做法是 输入端透过 esd didoe 把 >5v 流到 VDD , 输入端最多 0~5V 不过, 你说栅极耐压5V , 工艺 5vcmos ...

输入端透过esd到VD的话,不就把输入电流失控了?
工艺方面是Bcd工艺
感谢关注

网友C:
可以用二极管串去钳位,用电阻限流。注意速度要求,如果速度要求较高,可以用高压电容去耦合。ESD没有关系,只关心钳位后的电压,用5V即可。自己搭电路调一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二极管串去钳位,用电阻限流。注意速度要求,如果速度要求较高,可以用高压电容去耦合。ESD没有关系 ...

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