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C在cadence中进行FFT时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9-09-07):
最近我刚学习怎么仿真ADC,在进行FFT变换时,遇到了一些设置问题,还请大神给小白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下面图片结果的由来:在理想8bitADC的输入端输入一个sin波形,频率为1M,时钟输入为50M。然后输出和理想8bitDAC相连,对DAC输出进行FFT。
我这么做是想看一下我的FFT设置对不对,我认为这个输出结果的ENOB应该在7-8之间,但是我按照下图设置后输出的ENOB只有4.7。所以我感觉是我的设置有问题。
在进行fft设置时,我对上面三个画红色框框的地方不太清楚应该怎么设置。1)Sample Count/Freq是怎么确定多少个点的呢?    2)Strat/End Freq 是按照怎么设置的,我一直都是点它旁边的S。   3) Peak. Sat Level这个数值应该怎么设置,它好像对计算结果中的ENOB有很大的影响。
希望有大神可以给我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求大佬帮助

网友A:
输入信号的频率和采样频率不能随便设置,要满足相干采样
时钟是50M,周期就是20ns,按你的设置做128点FFT,仿真时间区间长度要正好是2.56us,所以终止时间要填4.06us
这些都设置好了以后直接按S就可以了,起止频率正确的结果应该是390625和25M
signal bin应该对应你相干采样里面对应的输入信号的数字,不过我记得好像要+1还是-1,这个你自己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的频率和采样频率不能随便设置,要满足相干采样
时钟是50M,周期就是20ns,按你的设置做128点FFT, ...

非常谢谢您的指点。
还请您能不能告诉我一下Peak. Sat Level一般怎么设置呢?
不胜感激。

网友B:
Peak. Sat Level定义参考了0dB参考,默认是1,表示1Vp的正弦波是0dB,如果你改成10的话,1Vp的正弦波就变成-20dB了。

PS: 你点开fft小窗口的那个小问号,就能解决你大部分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ak. Sat Level定义参考了0dB参考,默认是1,表示1Vp的正弦波是0dB,如果你改成10的话,1Vp的正弦波就变成 ...

好的,非常感谢。我会好好看看帮助的。

网友(2022-03-15):
请问您后续将ENOB调上去了吗

网友(2022-04-23):
引用 网友B:
Peak. Sat Level定义参考了0dB参考,默认是1,表示1Vp的正弦波是0dB,如果你改成10的话,1Vp的正弦波就变成 ...

前辈你好,请问peak sat level的设置会影响有效位数吗? 我修改peak sat level之后,enob变成o了,报错enob can't be defined,这是为什么啊?刚接触AD不久,希望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2022-06-06):
学到很多

网友C(2023-07-17):
您好,想请教您,怎么用ADE进行FFT仿真啊,您截图的设置是在ADE哪里?第一次尝试做FFT仿真,谢谢您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好,想请教您,怎么用ADE进行FFT仿真啊,您截图的设置是在ADE哪里?第一次尝试做FFT仿真,谢谢您解答 ...

生成波形窗口,选择Measurements/spectrum即可进行FFT相关的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生成波形窗口,选择Measurements/spectrum即可进行FFT相关的仿真

谢谢,学到了

网友E(2024-09-04):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的频率和采样频率不能随便设置,要满足相干采样
时钟是50M,周期就是20ns,按你的设置做128点FFT, ...

你好,请问我按照这个设置为啥enob还是很低,用的理想8bit的adc和dac

111

111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我按照这个设置为啥enob还是很低,用的理想8bit的adc和dac

start time应该是你量化完的数据保持的时间,0应该不是。选择稳定的量化数据作为起始点,应该会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F:
start time应该是你量化完的数据保持的时间,0应该不是。选择稳定的量化数据作为起始点,应该会提升。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Peak. Sat Level定义参考了0dB参考,默认是1,表示1Vp的正弦波是0dB,如果你改成10的话,1Vp的正弦波就变成 ...

感谢感谢,信噪比又提升了一大截

网友(2025-04-10):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的频率和采样频率不能随便设置,要满足相干采样
时钟是50M,周期就是20ns,按你的设置做128点FFT, ...

谢谢答主,我没按s, 一直报错“ start/end freq prob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