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RAM的乒乓操作问题

楼主(2019-09-08):
请问大家,在SDRAM乒乓操作中,为什么把bank1,2作为读,bank3,4作为写。我只用一块bank作为读,一块作为写可以吗?为什么使用两块bank作为缓存?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有问题

您好,可能是我表达的不对。在用一块SDRAM进行乒乓操作过程中,把SDRAM的4个bank分为了两组,bank1,bank2作为ping,bank3,bank4作为了pong。我想表达的是只把bank1作为ping,bank2作为pong可以吗?为什么要用两块bank。这是我看的韩彬的《FPGAshejijiq与案例开发详解》的。

网友B:
乒乓操作,并没有严格的定义谁是写或者谁是读,只是为了读写不冲突而已。你用两个Bank做乒乓也可以,写这个的时候,读另外一个。用四个Bank,其中两个用来作为乒,两个作为乓,可能是因为你的一包数据量很大,需要两个Bank才可以完整存储一包数据;还有就是用四个Bank,一个bank就可以放得下一包数据,但是用四个也无妨,只不过是用地址的高2bit作为区分而已,还是为了避免读写不冲突,用四个,其实相当于多了一个缓存,处理了一些瞬时带宽需求很高的时候,保证数据没有丢掉,这样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乒乓操作,并没有严格的定义谁是写或者谁是读,只是为了读写不冲突而已。你用两个Bank做乒乓也可以,写这个 ...

哦哦,好的,谢谢您的解答。就是一个bank可以缓存一帧数据,我也可以用2个bank,以防万一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