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A仿真输出波形设置

楼主(2019-09-08):
我使用VCS+XA进行数模混合仿真时一直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输出的vpd波形文件的上限无法设置。具体情况是数模混仿是XA作为顶层,控制语句放在顶层.sp网表中,但输出vpd波形规模过大,达到10G或更大,这样打开文件时load太久甚至会导致软件退出,请问各位使用什么spice设置语句,能将vpd文件单个设定一个上限,比如2G,超过2M后会自动产生一个新的vpd分段文件?谢谢。

楼主:
请求大神帮忙啊,谢谢

网友:
试一下 set_waveform_option -size 2048

具体的参考可以敲 xa -webhelp 去查。

网友(2021-11-05):
请问在xa.cfg中,如何设置保存需要的的几个端口波形呢?

网友A(2022-02-16):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的?set_waveform_option -size 2048不行呢?

网友(2022-05-09):
是否可以考虑,只输出自己想要看的波形,其余节点的电压电流均不保存,这样就会有效减小输出文件的大小

网友(2022-08-10):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的?set_waveform_option -size 2048不行呢?

请问您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2025-09-19):
set_waveform_option
set_waveform_option [-grid_v grid_val]
[-grid_i grid_val]
[-compress_v compress_val]
[-compress_i compress_val]
[-tres time_resolution_value]
[-flush flush_time | flush_percentage_value%]
[-format format]
[-file split|merge]
[-size max_file_size_MB]
[-disk_full space_in_MB]
[-output_step step_size]
[-group enable_value]
[-parallel_dump 0|1|n]
[-ade_logfile enable_value]

上述中可以用-file [split | merge]
You can use the -file argument to set the file generation mode during CustomSim-VCS mixed-signal simulation. If you specify split, two output files are generated by the CustomSim tool and VCS separately. If you specify merge, one output file is generated.
还有用-size max_file_size_MB
Sets the maximum file size before file splitting. You use this argument to force the splitting of the waveform output file to a more convenient size.
You specify this value in megabytes. The minimum file size for the formats that support file splitting is 10Meg.

举例子
Sets the output format to out, a split size of 1000Meg, current grid to 1nA, voltage grid to 1nV, and writes to the waveform output file every 5% of the
simulation time. The time resolution is set to a minimum of 1ps.

set_waveform_option -format out -size 1000 -grid_i 1n -grid_v 1n -tres 1p -flush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