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的非线性度该怎么评定?

楼主(2019-09-09):
如题,一个sigma-delta ADC的非线性度该怎么评定呢?是输入一个大的斜坡,然后输出减去输入来评定么?该怎么提高非线性度呢?

网友A:
。。。线性度一般看频谱的谐波成分大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度一般看频谱的谐波成分大小吧。。

如何把谐波换算成百分比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把谐波换算成百分比呢?

百分比是个什么定义?
线性度静态的看INL/DNL
动态的看SFDR,THD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分比是个什么定义?
线性度静态的看INL/DNL
动态的看SFDR,THD等等

比如对于非线性度的要求是0.1%,那么对于INL和DNL来说,应该满足多少呢?该怎么换算呢?
而且对于delta-sigma ADC来说,一般不会考量INL和DNL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对于非线性度的要求是0.1%,那么对于INL和DNL来说,应该满足多少呢?该怎么换算呢?
而且对于delta-si ...

那是说的THD吧,谐波成分和基频成分的比例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