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有做过高压CMOS器件的带隙基准源吗

楼主(2019-09-09):
使用低压的原理图行不行, 还有晶体管几X几最好呀

网友A:
为什么要在高压下做?
高压器件的面积大,匹配也不好,一般都是用LDO等方法降到低压,用低压管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在高压下做?
高压器件的面积大,匹配也不好,一般都是用LDO等方法降到低压,用低压管做的。 ...

芯片整体是高压环境...不会再用低电源电压。。

网友B:
pmos电流镜使用dmos

网友C:
高压是多高压?
结构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压是多高压?
结构差不多的

结构差不多哈,那就行,4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os电流镜使用dmos

好的谢谢,有什么好处吗,也有高压的PMOS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有什么好处吗,也有高压的PMOS管

好处就是p型dmos的源漏两端耐受了大部分高压,你需要使用专门的bcd工艺

网友D:
内部自己搞个二级电源出来,然后再用低压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部自己搞个二级电源出来,然后再用低压器件

right, BG 本身不会有多少功耗,且不带负载 , 做一个子电源,就ok了

网友E:
1.     cascade方式  低压pmos + 高压pmos , 40V process 很常见 , 整个bandgap  约 1~2ua  (ac/dcstart up 有要求)  这以经很常见做法, 流片应该很多如此, 低压PMOS RING要拉开很多, 因为高压 mos current mirror 低电流下会出问题, 先前shuttle 流片过高压PMOS current 带隙基准源 , 不是完全不动, 就是偶尔会失败, 但 shuttle 另个低压串高压die 就可动 . 不过高压下低电流, 电阻会相当相当大 .

2.     用 高压OPA 方式来做 , 高压OP 你应该知道, op_amp 的 bandgap 一般 psrr 没 casecode 哪方式好用 ,  opa mismatch 会是 bandgap 问题

3.     bjt 多少比多少 , 看bjt 一般 1:8 比较多 , 还有些 1:49  (lownoise)   只要看 TC . 有些高压bipolar 可能有 VPNP , NPN ..只要跑出来TC 够好就可, 传统cmos 只能LPNP , 但高压工艺 就不一定. 不过 bandgap 一般都有 trim , 只要TC 可以, 电压都会 trim 都还好.

4.      UHV > 300v 类  一般是低压浮动在高压上  . 就低压bandgap 只是外面要围
不过 还有一方式 高压做LDO + 低压bandgap ,  经过LDO , line regulation 就不需担心, psrr因为内部LDO处理过.  如果直接做高压bandgap ,  power IC 一般PWM 很多switchnoise , 会被干扰  .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cascade方式  低压pmos + 高压pmos , 40V process 很常见 , 整个bandgap  约 1~2ua  (ac/dcstart up ...

谢谢大佬了,很详细,我思考思考,有问题再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部自己搞个二级电源出来,然后再用低压器件

写了,我是要求用高压器件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处就是p型dmos的源漏两端耐受了大部分高压,你需要使用专门的bcd工艺

我这里也有HVCMOS,也耐高压,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也有HVCMOS,也耐高压,可以用吗

能耐压多少,咨询fab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了,我是要求用高压器件来做

引用 网友D:
内部自己搞个二级电源出来,然后再用低压器件

写了,我是要求用高压器件来做

=>

其时别排斥  先做 pre_regulator方式(搞个二级电源) , 前一个 pre_regulator不必太准, diode reference,   5V, 就算从 4~6v 你后面 bandgap  VCC电压变化不大 .  其它给低压 CMOS
优点 ;
1.       高压器件少 .  大家都知道  Hi-Vrule 大, 除非用BCD  ,一般 HVCMOS  RULE 都不小 , 高压做 pre_regulator后面全给低压 mos
2.       PSRR 会前 pre_regulator作 .
如直接高压作 bandgap 有几个问题
1.     太低VCC电压 , 高压 bandgap 不好动作  , mos Vth 高阿..
2.     PSRR  如果 5~40v, 那你BANDGAP会考虑到 5~40v, 有些MOS还有 Isubcurrent (看 spice model )
3. hi-V mos rule 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