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怎么破解

楼主(2019-09-09):
兄弟们!!Verdi 2015 的license过期了!!怎么弄啊?找了一天了实在是找不到解决办法啊!!

网友:
这上面不是有破解教程吗

网友A:
请问有好心人分享下tcbn90ghptc.db 90nm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好心人分享下tcbn90ghptc.db 90nm库吗?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8874
试试这个28ns

网友B:
http://bbs.eetop.cn/thread-553702-1-1.html
试试这个。novas被synopsys收购之后,从某一个版本起,license可以通用。我不知道是不是2015起就行。
不行的话,论坛搜novas或者verdi或者nlint吧,应该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eetop.cn/thread-553702-1-1.html
试试这个。novas被synopsys收购之后,从某一个版本起,licens ...

网友:
有license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