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速serdes调试

楼主(2019-09-10):
大家好:

          请教一下论坛里的大牛,我最近在测试serdes接口,走的是光纤通路,速率是3.125Gbps。使用光纤自环,prbs测试没有误码,使用光纤对传发现了大量误码,
    导致协议跑不通。
          请教大牛们,可能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應該是phy 的設定不對, Host/Device設定同一種ph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phy 的設定不對, Host/Device設定同一種phy?

是的,是同一种PHY,不好意思,描述的不太清楚。

网友A:
對傳有問題~
不外乎就是編碼設定是否正常? 再來就是有沒有EQ可以設定? 或者線材真的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傳有問題~
不外乎就是編碼設定是否正常? 再來就是有沒有EQ可以設定? 或者線材真的有問題! ...

请指教,什么是编码设定?EQ调过了没啥效果,线材是十二合一光纤,其中四对走的是SRIO,也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