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XRC

楼主(2019-09-10):
可以进行寄生参数提取,,但是提取完无法完成calibre view setup,,总是报有致命错误,让我检查logfile,,logfile中的错误是 for calibreqdb.ERROR: Could not access LibDef plug-in for oaLibDefSystem: #4: Shared Library Not Found: Error loading library 'libddbase_sh.so'. /opt/Cadence/IC617/tools/lib/64bit/libddbase_sh.so: undefined symbol: _ZN8oaCommon11FactoryBase11getRefCountEv。求哪位大佬指点我一下,,这个怎么解决,,求求了!!

楼主:
有没有大佬知道的啊 ,,,求教啊 啊啊 啊 啊 !!!

网友A:
系统缺什么lib文件了吧

网友B:
缺少Shared Library这个档案libddbase_sh.so
如何安装, 参考 https://blog.csdn.net/yanxiangtianji/article/details/831656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少Shared Library这个档案libddbase_sh.so
如何安装, 参考 https://blog.csdn.net/yanxiangtianji/articl ...

不是很会,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缺什么lib文件了吧

好像是的耶,,大哥你知道怎么搞嘛

网友(2019-11-06):
一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缺少Shared Library这个档案libddbase_sh.so
如何安装, 参考 https://blog.csdn.net/yanxiangtianji/articl ...

大大,请问下这个具体怎么解决啊,您给的链接上的说明不是太懂。。

网友D(2020-02-18):
引用 网友C:
大大,请问下这个具体怎么解决啊,您给的链接上的说明不是太懂。。

在启动Cadence以前,设置环境变量:

# if using csh
setenv MGC_FDI_OA_VERSION 22.50

# if using bash/ksh
export MGC_FDI_OA_VERSION=22.50

Done!

网友(2020-04-16):
解决了么能解决么

网友(2020-06-18):
引用 网友D:
在启动Cadence以前,设置环境变量:# if using csh
setenv MGC_FDI_OA_VERSION 22.50# if using bash/ksh ...

亲测有效,

网友E(2020-08-14):
大佬,环境变量是在.profile里添加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佬,环境变量是在.profile里添加的吗

在你家目录下的.bashrc 或者.cshrc 里加,看你用的是bash还是csh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这问题折腾我两天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在你家目录下的.bashrc 或者.cshrc 里加,看你用的是bash还是csh

变量添加上了,还是不行。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安装变量所对应的版本啊

网友G(2020-12-11):
引用 网友E:
变量添加上了,还是不行。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安装变量所对应的版本啊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环境变量在哪加?

网友:
解决了么, who can solve it?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环境变量在哪加?

没解决,也可以通过该网表的方法后防

网友(2021-01-18):
请问有人解决了吗?求助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没解决,也可以通过该网表的方法后防

请问一下你说的网表的方法作后仿,是用hspice还是spectre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请问一下你说的网表的方法作后仿,是用hspice还是spectre呀

用的spectre

网友I(2021-05-07):
引用 网友E:
用的spectre

用网表后仿看节点电流怎么看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I:
用网表后仿看节点电流怎么看呢

在ADE里设置观测点,要点击红方框内的小红矩形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在ADE里设置观测点,要点击红方框内的小红矩形

现在是这样,版图提参获得spectre网表文件,只有网表没有原理图呀,没办法这样操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I:
现在是这样,版图提参获得spectre网表文件,只有网表没有原理图呀,没办法这样操作
...

没有原理图,怎么提的寄生啊,可以在input.scs文件里用代码指定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没有原理图,怎么提的寄生啊,可以在input.scs文件里用代码指定

在ADE添加观测点后.scs文件是有代码信息,但是这个会对应前仿的网表节点和器件,把寄生网表替换input.scs里面的电路部分之后和观测点代码没办法匹配,最后结果里面没有想要保存的电流节点

网友:
想要观测的后仿节点必须打上了label,没有了label的节点后仿波形是看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在ADE添加观测点后.scs文件是有代码信息,但是这个会对应前仿的网表节点和器件,把寄生网表替换input.scs ...

想要观测的后仿节点必须打上了label,没有了label的节点后仿波形是看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启动Cadence以前,设置环境变量:# if using csh
setenv MGC_FDI_OA_VERSION 22.50# if using bash/ksh ...

设置环境变量后依旧无法解决

网友J(2023-07-13):
calview.log文件在哪打开?

网友(2023-11-25):
引用 网友J:
calview.log文件在哪打开?

同问

网友:
我知道在哪了,自己设置它存在的路径即可。  (标红的是路径)

网友:
系统缺 .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