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Setup time 和Hold time计算

楼主(2019-09-10):
原帖1:https://blog.csdn.net/limanjihe/article/details/78650852

原帖2:http://bbs.eetop.cn/thread-867367-1-1.html

有个著名的笔试题,这样说道:时钟周期为T,触发器D1的建立时间最大为T1max,最小为T1min,该触发器的数据输出延时为Tco。组合逻辑电 路最大延迟为 T2max,最小为T2min。假设D1在前,D2去采样D1的数据(实际就是对图2的文字描述),问,触发器D2的建立时间T3和保持时间应满足什么条 件。这里给出一个简易公式供大家死记一下:

以下两个公式确定了 D2的Tsetup和Thold:

1) D1的Tco + max数据链路延时 + D2的Tsetup < T(即T3 < T - Tco - T2max)

2) D1的Tco + min数据链路延时 > D2的Thold(即T4< Tco + T2min)

其实上面的式2)可以从T3+T4=T推出,不过要注意把1)中的T2max改为T2min即可。

总之,建立时间长了,保持时间就短了。

实际中,某条数据链路延时是一个 定值,只不过要求它落在区间{T2min,T2max}。这也是T2min和T2max的实际意义。

题及答案感觉很实用,所有就拿过来做个记录。

题1思路:hold time和setup time分析实际上就是对路径中的最短路径和最长路径进行分析,只要最短路径满足hold time,整个电路就不存在hold time问题;只要求出最长路径延迟,就可以算出整个电路的最大工作频率。电路中的三种路径如下图所示:

(1)对于第一条路径:起始于F2,终止于F2,数据路径最小延迟为:1ns+1ns+1ns+1ns=4ns,Tskew1=0,Th=1.5ns,因此该路径不存在holdtime违规;
对于第二条路径:起始于F1,终止于F2,数据路径最小延迟为:1ns+1ns+1ns = 3ns, Tskew2=-2ns,Th = 1.5ns,因此该路径不存在holdtime违规;
对于第三条路径:起始于F2,终止于F1,数据路径最小延迟为:1ns+1ns =2ns,Tskew3 = 2ns,Th = 1.5ns,由于Tskew3+Th=3.5ns>数据路径最小延迟,因此该路径存在holdtime违规。解决方法当然是增加路径3的数据最小延迟了,插入2个BUFFER就可以了。
(2)对于关键路径分析
第一条路径:数据最大延迟为:4ns+3ns+2ns+3ns = 12ns,Tskew1 = 0;
第二条路径:数据最大延迟为:4ns+2ns+3ns = 9ns,Tskew2 = -2ns;
第三条路径:数据最大延迟为:4ns+3ns = 7ns,Tskew3 = 2ns;
综上分析可知,第一条路径为关键路径。
Tmax=12ns+4ns = 16ns,
Fmin = 62.5Mhz。

思考:1. 第2条路径对应的F是多少?即Tmax跟Tskew的关系是什么?  2.输入VIN不用分析吗? 3.fix hold time又是什么意思?感觉搞不懂了。。。
答1:看到公式Tmin=Tpd+Tco+Tdelayz+Tsetup,但是不太确定

网友(2020-02-08):
朋友,第二问错了哟,最长的路径从vin到第二个dff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