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版图隔离

楼主(2019-09-10):
想问一下同步Buck的HS_switch和LS_switch如何隔离;功率管与普通电路模块之间用什么隔离比较好

网友:
拉开间距

楼主:
拉开间距有定量的分析吗?这个距离是怎么考虑的?用深阱pwell接VSS隔离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开间距有定量的分析吗?这个距离是怎么考虑的?用深阱pwell接VSS隔离应该可以的
...

之前有遇到的时候被要求 用电阻拉开间距的,因为功率管用到的管子比较大且用的是esd的rule,drain端与source端的线比较粗,不能跟内部电路的线共用。
当然用的工艺不一样,你的方法应该也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