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调用primerail分析voltage时,电压值为0是什么原因呀?谢谢大家了

楼主(2019-09-11):
C:\Users\shuma\DesktopICC中调用primerail分析voltage时,电压值为0是什么原因呀?谢谢大家了!

网友:
virtual pad先打上, 或者选择top的port作为power pad。

楼主:
谢谢您,但是我设置了 user_defined_tap_file ,而且没有报错

网友A:
配置下面3项就可以跑了。
power ground_nets:    VDD VSS
power budget(mW):  400
Supply voltage: 1.2 (tt的电压, 这里ss1.08也可以,最后算irdrop的百分比的)
Use top level design pin as pads (select it or add virtual power pad)
400mw 是你对整个design的预计功耗。越大, irdrop会越严重。
你说的是user_defined_tap_file 这个文件是power pad file吗? 这种方式我没有尝试过。
我信元不够,不能通过你的申请。
前提是你power rail, power mesh都已经打上了。
可以在place之后初步运行下, 估算下irdr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下面3项就可以跑了。
power ground_nets:    VDD VSS
power budget(mW):  400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置下面3项就可以跑了。
power ground_nets:    VDD VSS
power budget(mW):  400

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 抽取电地寄生报错的情况?

楼主(2020-01-14):
value 那里改成 av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