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如何用2.5v耐压管做5转2.5v稳压器?

楼主(2019-09-11):
我想用最高耐压2.5v的管子,做一个5转2.5v的芯片。请问可以用nwell二极管对5v电源降压,然后再做LDO吗?目前可以保证静态工作下所有晶体管的端口电压不超过2.5v

网友:
这个就要cascode 的结构咯,尽量保证不要出S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