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nnovus设计保存与读入的问题

楼主(2019-09-11):
本人菜鸟,刚开始学innovus.在给设计设置BCWC相关的库文件后,使用saveDesign chip.enc对设计进行了保存,然后再次读取数据时,就会读取错误,命令行显示
file:///E:\应用软件\260132060\Image\Group\Image1\CQY5{V%W[P7XX`3R0~_%DQ2.png
file:///E:\应用软件\260132060\Image\Group\Image1\CQY5{V%W[P7XX`3R0~_%DQ2.png  ,我自己试过,就是加上BCWC后保存设计,再读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有论坛里的大神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
大家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自己顶个贴,希望哪位大神来解决一下

楼主:
有人遇到这种问题吗?

网友(2019-12-24):
我更菜的菜鸟,
请问可以把你innovus的BCWC的这个设计分享一下吗?我现在卡死在时钟树上了。。。

网友(2021-01-08):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建议专门建一个子目录保存,如DBS
saveDesign DBS/chip.enc

恢复
restoreDesign DBS/chip.enc.dat chip

source DBS/chip.enc

网友(2023-04-03):
把命令发出来,怀疑是你的命令用错了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2023-06-06):
引用 网友A:
建议专门建一个子目录保存,如DBS
saveDesign DBS/chip.enc

这个命令是对的

网友(2024-07-01):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man一下restoreDesign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