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用5管的运放做一个普通的LDO,用ESR来进行频率补偿

楼主(2019-09-11):
看了两遍拉扎维和mora关于LDO的部分,对于手工计算参数这部分比较疑惑。请教大家有没有实例或者经验?比如pmos调整管如何选取参数,运放中各管子的参数的计算。还有mora书中301页关于反馈网络吸收调整管的亚阈值电流怎么理解?

网友A:
设计过程(1)给出LDO spec ,除了书上和论文中常见的指标,还应包括漏电流,面积(包括PAD等),外挂元件成本。

(2)根据spec,从储备的多种结构中选择满足要求的。
(3)根据spec和所选的结构,根据理论公式或半经验公式计算主要参数,如功率管尺寸,EA输入管尺寸,补偿电容尺寸,各支路电流等
(4)根据(3)和mos管阈值,设计好各管子工作区域,overdrive电压,各节点电压,尺寸基本确定,再微调尺寸,仿真,版图,后仿。

PMOS调整管尺寸由,所选用结构允许的vgs范围,负载电流,负载模块允许的电压损失,漏电流,输入输出电压范围,是否需要SAB,工艺,等共同决定。

moral <<analog ic design with ldr>>一书英文版P301,即7.2节 high drop ldo未见你说的“关于反馈网络吸收调整管的亚阈值电流”
没前后文,我大胆猜测,这一句指,无负载电流时,调整管处于亚阈值区,电流全部流经分压电阻串(即反馈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过程(1)给出LDO spec ,除了书上和论文中常见的指标,还应包括漏电流,面积(包括PAD等),外挂元件 ...

感谢,受教了

楼主:
mora的书中的例子,加了缓冲,各位大佬有没有比较简单入门的参数计算的例子啊。

网友:
拉扎维那本书有讲LDO呢?

楼主:
大神们有没有基础一点的讲手算参数的资料啊?研究了几天,自己算得参数很奇怪,应该是有问题。。唉╯﹏╰

网友(2020-05-22):
硕士论文会分析怎么算功率管尺寸

网友(2021-07-06):
楼主好,请问你在做这个五管运放的LDO时有找到什么参考论文吗,我现在也在做这个,找不到资料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