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振荡器测试占空比周期性变化

楼主(2019-09-11):
各位大神,全差分环形振荡器做出来后测试,发现占空比会周期性变化,如下图,而且改变振荡器的电源电压,这个周期也会跟着变,在某个较小的电源电压范围内,占空比是50%,比较正常。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蓝色是振荡器输出波形

蓝色是振荡器输出波形

网友A:
怎么测试的?环振后面加buffer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测试的?环振后面加buffer吗?

有buffer,在buffer后测试到的

网友A:
电源上有周期性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上有周期性纹波?

原因貌似找到了,偏置电流的稳定性有问题。之前没看仔细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