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加密spice网表混合仿真电路层级错误

楼主(2019-09-11):
做混合仿真,有个加密的spice模块,这个模块用hspice和xa做模拟仿真都没有问题,但是混仿时只要include到模拟top里,即使不例化不使用,仿真时电路层级都会乱掉,这是怎么回事,需要加什么option吗?

混仿是数字top,用vcs+xa

比如原本层级结构是zzz_top.u_analog.xi1.xi2,会变成######.xi1.xi2这样

求大侠指导!

网友A:
没见过加密的hspice网表,是啥样的?

楼主有试过prot吗?
.prot
.inc  XXXXXXXXX
.unpr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加密的hspice网表,是啥样的?

楼主有试过prot吗?

prot就是用来做加密的啊,不做加密的话用这个没啥意义

加密的网表看上去就是一堆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