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TCASI 2019 Sep

楼主(2019-09-11):
TCASI 2019 Sep
已更新,用winrar重新压缩

网友A:
I can extract it partially (using the same results for HaoZip, WInRAR and 7-Zip). Some files fail to extract 0 bytes, some files fail to be extracted, indicating that TCASI_2019_09.07.z01, 2, 3, 4, 5, etc. are missing, and some are extracted correctly.

将文件重命名为Amodoman建议(@ Post#9)后,所有文件都成功提取。
感谢您提供Feilongf9。 感谢Amodoman提供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I can extract it partially (using the same results for HaoZip, WInRAR and 7-Zip). Some files fail to ...

Sorry, I can't judge whether your software/system's problem or my compression files problem.Any other downloader told the unzip correctly?
Anyway,  I can provide a netdisk link for you if you need.

网友:
cannot unzip by 7-zip software in WIN7  correctly

网友:
楼主可否贴出使用的压缩工具和平台,我这win7下winrar4/5、7-zip、好压都不能解。

网友:
建议使用常用工具如win下winrar/7-zip,Linux下tar会比较通用一些。

网友:
要将上述文件都改名,比如

TCASI_2019_09.07.zip 改成 TCASI_2019_09.z07,
TCASI_2019_09.06.zip 改成 TCASI_2019_09.z06,
....
TCASI_2019_09.01.zip 改成 TCASI_2019_09.z01,

然后打开最后一个文件,TCASI_2019_09.z07,解压,就可以一次性全部解压36个文件。

网友:
还是不行

网友:
用360压缩或者2345好压可以解压成功,从最后一个文件入手。试了一下WinRar,是有些问题。

网友B:
建议不要用好压所谓的论坛专用分卷,这样有强迫下载者去安装好压的嫌疑了,最好重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不要用好压所谓的论坛专用分卷,这样有强迫下载者去安装好压的嫌疑了,最好重传一下 ...

不用的话,结尾是001,002,不能上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的话,结尾是001,002,不能上传

可以使用winrar这样的分卷就可以了

网友:
TCAS断档好几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