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快速获取任意两点的电阻值

楼主(2019-09-12):
各位:

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需要去确认Layout上任意两点的电阻值。简单的网络还可以直接计算,但是复杂的网络确实没办法计算的。
并且LPE工具抽取的过程往往时间很长,且不够直观,有时候想找一个观测点也不方便。
于是就想问一下大家谁清楚什么好方法?或者说有什么工具可以比较快速而高效的测量任意两点的电阻?

谢谢大家!

网友A:
使用perc比较直接高效。或xrc时提取R设置探针,测量指定位置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perc比较直接高效。或xrc时提取R设置探针,测量指定位置电阻。

谢谢您的意见,之前也是用的探针法,就是很麻烦,不过确实用perc会快一些。

请问一下写perc的rule需要查看些什么样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