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失调电压改善、五管放大器

楼主(2019-09-12):
五管子放大器的失调电压如果减少

五管子放大器的失调电压如果减少

楼主:
除了增大管子的尺寸,减小版图失配,以及斩波运放之外,就这个简单的放大器,如何从设计上改善其失调电压,比如偏置电流怎么调,五个管子的尺寸有何讲究?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算每个管子对mismatch的贡献
一般来说输入对管W/L比较大,增加gm
电流镜管W/L比较小,减小g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每个管子对mismatch的贡献
一般来说输入对管W/L比较大,增加gm
电流镜管W/L比较小,减小gm ...

感谢解答
我看拉扎维第13章失配,按你说,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如果保偏置电流Is不变,相当于:

            增大输入对管(M1、M2)的W值,L值保持不变;

            增大电流镜管(M3、M4)的L值,W值保持不变;

网友:
版图改善效果,更明显

网友(2024-03-07):
请问五管能不能使用斩波,会有什么隐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