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合并覆盖率问题

楼主(2019-09-12):
在跑模块仿真时,如果配置参数变了,需要改参数重新编译,代码覆盖率还可以合并么,有没有用过的。

网友:
配置参数变了,重新编译相当于重新生成了另外一个电路,合并代码覆盖率就没有意义了吧,坐等大神指点

网友:
参数不同是不同的design,merge不起来

楼主:
感谢以上大佬,仔细想想的确是这样的,电路都不一样了,合并都没意义了

网友A:
配置参数改变有什么影响吗,不是都编译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参数改变有什么影响吗,不是都编译进去

改一次参数就重新编了,代码变了,覆盖率就不能算在一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一次参数就重新编了,代码变了,覆盖率就不能算在一起了

代码要是变了是不能啊,不过等到收集覆盖率的时候,代码不是一般都不能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