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根据规则文件怎么画poly电阻

楼主(2019-09-12):
求助大佬

网友A:
方法1:一般都会安装厂家的PDK,那里面可以调用poly电阻,各版图层间间距等均符合要求,直接修改参数即可。方法2:design rule文件一般有各层间间距,基本上都图文并茂,再参考一下器件构成解析文件即可。方法3:利用DRC LVS规则文件,LVS规则检查文件一般有poly电阻构成所需版图层与DUMMY标识层,DRC检查文件可以检查各版图层间距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1:一般都会安装厂家的PDK,那里面可以调用poly电阻,各版图层间间距等均符合要求,直接修改参数即可。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