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树综合

楼主(2019-09-12):
为什么时钟树插buf不可以太大也不能太小

网友A:
驱动太大容易产生EM问题,太小容易产生transition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太大容易产生EM问题,太小容易产生transition问题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太大容易产生EM问题,太小容易产生transition问题

补充,驱动太小还容易产生si问题,驱动太大还有其他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