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问题

楼主(2019-09-12):
请问,我在一整个电路图里面拿出一小部分电路然后用XL关系画完版图,那这个时候怎么进行LVS验证呢?

网友A:
把这一小部分电路抠出来 ,整理一下,导个网表

网友:
简单电路的话就直接把相关电路器件网表扣出来组成新网表也能跑,复杂电路还是重新提比较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一小部分电路抠出来 ,整理一下,导个网表

谢谢啦

网友:
THank you for the pos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