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 OTA电路仿真 20DB为负值 不与0有交点

楼主(2019-09-12):
真的小白一枚,请大神们看一看
电路图如下所示 这里的差分MOS用的是P型的,电源分别为 5V  -3V,为了仿真OTA的频率响应,输出端加了个电容10uF,给Vref一个正弦波信号

结果如下图:

完全不对啊

网友A:
反馈点接运放输入极性反了吧?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直流仿真什么啊,我改变Vin1 和 Vin2 输出电压都会平移的,看不出来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点接运放输入极性反了吧?

谢谢回复,
差分的话,反馈接哪边应该一样的吧,我也试过接另一边,结果会不同,不过还是DB是负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差分的话,反馈接哪边应该一样的吧,我也试过接另一边,结果会不同,不过还是DB是负值
...

极性反了,负反馈变正反馈,能一样吗?多看看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性反了,负反馈变正反馈,能一样吗?多看看书吧。。。

好的,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