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移位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9-09-12):
请教各位大神,

现在正用ISE14.7 设计2维移位寄存器。当每行resel 为高打开时,ccon 在行时间里 置高采样8次。

现在问题是,当resel为高的时间内, ccon 应该移位,但是实际上没有移位,为防止被优化掉,我将ccon所有的数据都 or 输出,但是ccon 移位还是没有变化。

请教这是啥原因?

谢谢指教。

楼主:
问题确认啦,如果将ccon 置高每个都写出来,如下所示:

                    when csels1  =>
                             ccon_b       <= ccon_b(14 downto 0) & '0';
                    when csels2  =>
                             ccon_b       <= ccon_b(14 downto 0) & '0';
                    when csels3  =>
                             ccon_b       <= ccon_b(14 downto 0) & '0';
                    when csels4  =>
                             ccon_b       <= ccon_b(14 downto 0) & '0';
                    when csels5  =>
                             ccon_b       <= ccon_b(14 downto 0) & '0';
                    when csels6  =>
                             ccon_b       <= ccon_b(14 downto 0) & '0';
                    when csels7  =>
                             ccon_b       <= ccon_b(14 downto 0) & '0';
                    when csels8  =>
                             ccon_b       <= ccon_b(14 downto 0) & '0';

就没有问题了。

请指教如何简化上述式子,以防优化。

谢谢大神。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A:
能坚持用vhdl的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坚持用vhdl的太少了

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