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啊呀呀,Vbs=0V,gbs为什么不是零啊???

楼主(2019-09-12):
进行spectre进行DC仿真时,通过Results--->Print--->DC Operating Points查看器件DC参数是,发现Vbs=0V时gbs居然不等于0?什么鬼啊?有了解的吗?

网友:
vbs=0V是指器件直流偏置,gbs是小信号阻抗

网友A:
借用一下nanke大佬的例子
思考一下,一个1k的电阻,两端加0V的电压,流过的电流也是0,这时候这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再看看拉扎维书上gmb的定义和计算公式,好好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用一下nanke大佬的例子
思考一下,一个1k的电阻,两端加0V的电压,流过的电流也是0,这时候这个电阻的阻 ...

拉扎维30页的公式也有注意到,我的理解是:的确按照公式,Vbs=0V时,gmb≠0,但是这个公式推导的前提应该时是存在体效应的,即Vbs≠0V。我的疑问是,Vbs=0V时体效应不是应该消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用一下nanke大佬的例子
思考一下,一个1k的电阻,两端加0V的电压,流过的电流也是0,这时候这个电阻的阻 ...

或者说我对公式的理解本来有误。Vbs=0V时,体效应消失并不是因为Gmb=0,而是Vbs=0时,vbs*Gmb=0导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说我对公式的理解本来有误。Vbs=0V时,体效应消失并不是因为Gmb=0,而是Vbs=0时,vbs*Gmb=0导致

...

这种理解是对的

网友(2020-10-14):
体效应是说阈值电压随vsb的变化而变化,vsb等于0的时候vth刚好等于默认的vth0。 vsb为负值的时候体效应还是存在。体效应的本质是vsb对沟道内载流子的影响,可以用一个连续的函数去描述这种现象。gmbs不过是仿真器在dc工作点处对ids关于vbs的函数求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