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混频器的本振信号用正弦波还是方波

楼主(2019-09-12):
求助,求助混频器的本振信号用正弦波还是方波?

用正弦波的谐波信号会比用方波的少,但似乎从频综处出来一个正弦波会比较困难;而频综处产生方波会比较容易,但方波的多次谐波多且强度大。
所以,从实际应用来说,混频器的本振信号该选正弦波还是方波呢?

网友A:
看你混频器结构了,CMOS的passive mixer,LO都只是当开关用的,输入正弦波也是当开关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混频器结构了,CMOS的passive mixer,LO都只是当开关用的,输入正弦波也是当开关用吧 ...

请问有源的CMOS MIXER该如何选择?

网友B:
看本振频率。
高频的用开关,调频正弦波不好做,谐波频率也很高,可以方便滤除,功耗也低
低频本振可以用正弦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本振频率。
高频的用开关,调频正弦波不好做,谐波频率也很高,可以方便滤除,功耗也低
低频本振可以用正 ...

正弦波要设置DC电压吗

网友(2022-06-23):
引用 网友B:
看本振频率。
高频的用开关,调频正弦波不好做,谐波频率也很高,可以方便滤除,功耗也低
低频本振可以用正 ...

高频用正弦波会带来什么问题?是loss大,线性度不好做?

网友C(2022-08-19):
请问一下混频器LO端需要阻抗匹配吗?

网友(2023-05-08):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混频器LO端需要阻抗匹配吗?

不需要,只需要做ac-coupling就行

网友(2023-06-16):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混频器LO端需要阻抗匹配吗?

芯片IC的混频器是不需要的,班级的可能需要需要

网友D(2025-05-26):
麻烦问一下LO需要直流偏置吗,如果需要是直接将开关mos管打开吗?

网友(2025-08-02):
引用 网友D:
麻烦问一下LO需要直流偏置吗,如果需要是直接将开关mos管打开吗?

同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