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蜂鸟e200的VCS仿真以及verdi联调手把手

楼主(2019-09-13):
放假了,闲着没事拿这个玩玩。
想玩前提是要准备好能用的VCS 和Verdi,这个坛子里有,我装得2016版。

先去github上下载e200:https://github.com/SI-RISCV/e200_opensource
git clone可能会很慢,别着急,有办法。我用firefox的,chrome。
1.装上Tampermonkey
2.装上这个:https://greasyfork.org/zh-CN/scr ... 7%E5%8D%9A%E5%AE%A2
3.再访问e200 github就有 快速下载通道,下载就行,我这600KB/s左右。
解压,得到e200_opensource-master,进去先找doc,打开快速上手介绍的pdf,去2.4节
照着教程做,这里直接从步骤三开始。
1.在vsim下打开终端,然后
make install CORE=e203,这步是为了在vsim下生成install文件夹,里面是仿真用的rtl和tb
2.打开vsim下的bin文件夹,在这里用编辑器打开run.makefile,这里是关键的地方,需要在这个文件里填写仿真工具和仿真参数,我已经改好一份,可以参考,不出意外的话你只需要在这个文件里把LD_LIBRARY_PATH改成你的路径然后替换到bin目录里就行,我这里是/eda/verdi/share/PLI/VCS/LINUX64,用你的verdi安装路径替换我的。
3.至于dump波形的问题,需要修改另一个文件,tb文件夹下的tb_top.v,实际上就是加上dump波形的指令,我也修改了一份,替换你的就行
4.这个时候回到vsim下的终端执行make compile,应该就能跑了,出错就自己按照报错随机应变
5.后面照着教程做就行。
dump出的波形要用verdi打开的话在vsim下的终端执行mk wave,就会打开verdi以及log档, 波形文件在vsim下的run文件夹中,以rv32之类的开头的文件夹里,也就是你跑的pattern的名字。
6.开撸RTL。

参考

网友A:
楼主,这个报错怎么处理里啊,,makefile里边已经+incdir+但是还是不行。

Error-[SFCOR] Source file cannot be opened
  Source file "e200_defines.v" cannot be opened for reading due t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Please fix above issue and compile again.
  "/home/liuxf/work/core/e200_opensource/vsim/run/../install/tb/tb_top.v", 2
  Source info: `include "e200_defines.v"

网友A:
楼主,make compile 多次出现tb_top文件中的一些define报错,但是tb_top中是有·include "e203_defines",你遇到过这样的错误吗??上一条的问题我已经改了,但是后面紧接着出现其他的错误。。。

网友:
楼主,处理好了。问题的原因是我直接用你给的tb_top.v文件了。。实际上是要make install CORE=e203之后,生成了./install/tb/tb_top.v ,然后在这个里边加fsdbDump这两句,。因为每次install之后的tb_top.v文件也是不一样的。。。麻烦了

网友(2019-11-01):
感谢楼主分享,我也终于跑起来了。

网友B:
楼主  我按照你的方法还是有问题,是不是哪里修改有问题,问题如下:
Warning-[LINX_KRNL] Unsupported Linux kernel
  Linux kernel '4.15.0-66-generic' is not supported.
  Supported versions are 2.4* or 2.6*.

Warning-[UNKWN_OPTVSIM] Unknown option passed
  Ignoring unknown option '-fPIC' passed to 'vcs' and continuing compilation.

*** Using c compiler gcc-4.8 instead of cc ...
                         Chronologic VCS (TM)
         Version L-2016.06_Full64 -- Tue Nov 19 16:08:00 2019
               Copyright (c) 1991-2016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Warning-[LCA_FEATURES_ENABLED] Usage warning
  LCA features enabled by '-lca' argument on the command line.  For more
  information regarding list of LCA features please refer to Chapter "LCA
  features" in the VCS/VCS-MX Release Notes

Error-[COP_PLI_TAB] Cannot open pli table file
  Cannot open pli table file
  '/home/xly/xly/synopsys/verdi/bin/verdi/novas.tab'.
  Please make sure tab file exists and readable.

Bad command line arg encountered
CPU time: 1.159 seconds to compile
Makefile:55: recipe for target 'compile.flg' failed
make[1]: *** [compile.flg] Error 1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xly/xly/11.19/e200_opensource/vsim/run'
Makefile:35: recipe for target 'compile' failed
make: *** [compile] Error 2

是不是添加的路径有问题呀?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B:
进入verdi中仿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呀,有遇到过吗?
Warning-[STASKW_RMCOF] Cannot open file
/home/xly/xly/11.19/e200_opensource/vsim/run/../install/tb/tb_top.v, 261
  Cannot open file '.verilog' passed as argument to $readmem.
  Please verify that the first argument to $readmem is a file that exists with
  proper permissions.

ITCM 0x00: xxxxxxxxxxxxxxxx
ITCM 0x01: xxxxxxxxxxxxxxxx
ITCM 0x02: xxxxxxxxxxxxxxxx
ITCM 0x03: xxxxxxxxxxxxxxxx
ITCM 0x04: xxxxxxxxxxxxxxxx
ITCM 0x05: xxxxxxxxxxxxxxxx
ITCM 0x06: xxxxxxxxxxxxxxxx
ITCM 0x07: xxxxxxxxxxxxxxxx
ITCM 0x16: xxxxxxxxxxxxxxxx
ITCM 0x20: xxxxxxxxxxxxxxxx
"/home/xly/xly/11.19/e200_opensource/vsim/run/../install/rtl/general/sirv_gnrl_xchecker.v", 41: tb_top.u_e203_soc_top.u_e203_subsys_top.u_e203_subsys_main.u_e203_cpu_top.u_e203_cpu.u_e203_itcm_ctrl.u_sram_icb_ctrl.u_byp_icb_cmd_buf.u_bypbuf_fifo.dp_gt0.wptr_vec_0_dfflrs.sirv_gnrl_xchecker.CHECK_THE_X_VALUE: started at 17594s failed at 17594s
        Offending '((^i_dat) !== 1'bx)'
Fatal: "/home/xly/xly/11.19/e200_opensource/vsim/run/../install/rtl/general/sirv_gnrl_xchecker.v", 41: tb_top.u_e203_soc_top.u_e203_subsys_top.u_e203_subsys_main.u_e203_cpu_top.u_e203_cpu.u_e203_itcm_ctrl.u_sram_icb_ctrl.u_byp_icb_cmd_buf.u_bypbuf_fifo.dp_gt0.wptr_vec_0_dfflrs.sirv_gnrl_xchecker.CHECK_THE_X_VALUE: at time 17594

Error: Oops, detected a X value!!! This should never happen.

$finish called from file "/home/xly/xly/11.19/e200_opensource/vsim/run/../install/rtl/general/sirv_gnrl_xchecker.v", line 41.
$finish at simulation time                17594
Simulation complete, time is 17594.
sirv_gnrl_dffs.v, 240 : module sirv_gnrl_ltch # (

谢谢!!!

网友:
我进入了verdi界面,但是没有波形,而且出现CHECK_THE_X_VALUE模块的问题,是不是哪里有问题,能指导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入verdi中仿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呀,有遇到过吗?
Warning-[STASKW_RMCOF] Cannot open file
/h ...

从报错看起来应该是某个给memory初始化的文件没有找到导致mem没初始化产生了unknown,具体是什么问题因为不知道你那边的情况所以没法确定,先按照流程检查下有没有什么做错了

网友:
你好,我是按照你的步骤来弄的,我刚学习这个东西,不知道哪里没弄好,不知道原因在哪里,能帮忙看看吗,加个好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报错看起来应该是某个给memory初始化的文件没有找到导致mem没初始化产生了unknown,具体是什么问题因为 ...

你好,我是按照你的步骤来弄的,我刚学习这个东西,不知道哪里没弄好,不知道原因在哪里,能帮忙看看吗,加个好友吧。

网友(2019-12-09):
引用 网友A:
楼主,make compile 多次出现tb_top文件中的一些define报错,但是tb_top中是有·include "e203_defines",你 ...

我也出现了找不到e203_define.v,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有VCS2016.3下载吗?

网友(2020-03-05):
问一下,test_case怎么和汇编文件联系起来的

网友:
/bin/sh: gvim: 未找到命令
/home/xxy/synopsys/verdi_2016.06-1/platform/LINUXAMD64/bin/Novas: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jpeg.so.62: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请问make wave的时候出现这种错误是什么情况

网友(2020-04-06):
请问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Warning-[PLI_TAB_NV] No valid lines in PLI table
  There are no valid lines in PLI table
  '/EDA/synopsys/verdi201509/share/PLI/VCS/linux64'. It is being ignored.

Warning-[UNK_COMP_ARG] Unknown compile time plus argument used
  Unknown compile time plus argument '' is ignored.

+ use `+plusarg_save' to bind in runtime plusargs;
+ use `+plusarg_ignore' to suppress this message.

Error-[FAE] File access error
  File "/pli.a" cannot be opened for reading due t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Please fix this issue and compile again.

CPU time: .192 seconds to compile
make[1]: *** [compile.flg] Error 255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sujb/ly/e200/e200_opensource/vsim/run'
make: *** [compile] Error 2
但是/EDA/synopsys/verdi201509/share/PLI/VCS/linux64目录下是有pli.a文件的

网友:
有一个关于蜂鸟源代码的疑问,e203_exu_csr模块有一个itcm_nohold输出端口,参与判断itcm是否holdup,该输出端口由将要写回csr寄存器的数值的最低位生成的,请问itcm是否holdup与csr寄存器的值的最低位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is

网友(2020-07-11):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我按照你的方法还是有问题,是不是哪里修改有问题,问题如下:
Warning-[LINX_KRNL] Unsupported Lin ...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0-08-24):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报错怎么处理里啊,,makefile里边已经+incdir+但是还是不行。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请问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1-03-22):
想问一下,这样仿真出来有波形吗

网友(2021-08-13):
引用 网友B:
进入verdi中仿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呀,有遇到过吗?
Warning-[STASKW_RMCOF] Cannot open file
/h ...

你好,我在用n101rtl代码仿真C程序的时候也出现了Warning-[STASKW_RMIEAFL] Illegal entry,寄存器的值也是xxxxxxxx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need a baidunetdisk account . can anyone help me ?

网友(2022-04-05):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我按照你的方法还是有问题,是不是哪里修改有问题,问题如下:
Warning-[LINX_KRNL] Unsupported Lin ...

层主这个是什么问题啊,解决了吗

网友(2022-05-22):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我按照你的方法还是有问题,是不是哪里修改有问题,问题如下:
Warning-[LINX_KRNL] Unsupported Lin ...

小白,求救,大佬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呀

网友(2022-11-15):
引用 网友B:
进入verdi中仿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呀,有遇到过吗?
Warning-[STASKW_RMCOF] Cannot open file
/h ...

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E200的源代码么,现在GitHub貌似不能直接下载了

网友(2023-01-15):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说了个啥

网友(2023-07-03):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我按照你的方法还是有问题,是不是哪里修改有问题,问题如下:
Warning-[LINX_KRNL] Unsupported Lin ...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您怎么解决的
Error-[COP_PLI_TAB] Cannot open pli table file
  Cannot open pli table file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报错怎么处理里啊,,makefile里边已经+incdir+但是还是不行。

请问这个报错,有解决方案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报错,有解决方案了吗

已经解决了,仿真能够出现pass了

!!!!!!!!!!!!!!!!!!!!!!!!!!!!!!!!!!!!!!!!!!!!!!!!

Warning-[STASKW_RMIEAFL] Illegal entry
/home/will/VLSI/e200_opensource/vsim/run/../install/tb/tb_top.v, 269
  Illegal entry found at file .verilog line 1 while executing $readmem.
  Please ensure that the file has proper entries.

ITCM 0x00: xxxxxxxxxxxxxxxx
ITCM 0x01: xxxxxxxxxxxxxxxx
ITCM 0x02: xxxxxxxxxxxxxxxx
ITCM 0x03: xxxxxxxxxxxxxxxx
ITCM 0x04: xxxxxxxxxxxxxxxx
ITCM 0x05: xxxxxxxxxxxxxxxx
ITCM 0x06: xxxxxxxxxxxxxxxx
ITCM 0x07: xxxxxxxxxxxxxxxx
ITCM 0x16: xxxxxxxxxxxxxxxx
ITCM 0x20: xxxxxxxxxxxxxxxx
"/home/will/VLSI/e200_opensource/vsim/run/../install/rtl/general/sirv_gnrl_xchecker.v", 41: tb_top.u_e203_soc_top.u_e203_subsys_top.u_e203_subsys_main.u_e203_cpu_top.u_e203_cpu.u_e203_itcm_ctrl.u_sram_icb_ctrl.u_byp_icb_cmd_buf.u_bypbuf_fifo.dp_gt0.wptr_vec_0_dfflrs.sirv_gnrl_xchecker.CHECK_THE_X_VALUE: started at 17594ns failed at 17594ns
        Offending '((^i_dat) !== 1'bx)'
Fatal: "/home/will/VLSI/e200_opensource/vsim/run/../install/rtl/general/sirv_gnrl_xchecker.v", 41: tb_top.u_e203_soc_top.u_e203_subsys_top.u_e203_subsys_main.u_e203_cpu_top.u_e203_cpu.u_e203_itcm_ctrl.u_sram_icb_ctrl.u_byp_icb_cmd_buf.u_bypbuf_fifo.dp_gt0.wptr_vec_0_dfflrs.sirv_gnrl_xchecker.CHECK_THE_X_VALUE: at time 17594 ns

Error: Oops, detected a X value!!! This should never happen

源代码中存在一个不确定信号检测电路,检测到不确定信号就会停止仿真,并输出上面一句话。

源代码 e200_opensource/vsim/install/tb/tb_top.v:269 是下面这句
$readmemh({testcase, ".verilog"}, itcm_mem);

需要从.verilo文件读数据,我找了很久没有工程目录下有这个文件。再看楼主推荐的 e200_opensource/doc/蜂鸟E203快速上手介绍.pdf 文档 2.2.2 节提到【e200_opensource 的以下目录(generated 文件夹)下,已经预先上传了一组编译成的可执行文件和反汇编文件,以及能够被 Verilog 的 readmemh 函数读入的文件。】于是将该文夹中的某个.verilog文件内容拷贝到  e200_opensource/vsim/run/.verilog 文件中运行成功。

再次编译出现 [终端输出]

!!!!!!!!!!!!!!!!!!!!!!!!!!!!!!!!!!!!!!!!!!!!!!!!
ITCM 0x00: 340510730001aa0d
ITCM 0x01: ff85051300002517
ITCM 0x02: 01f5222301e52023
ITCM 0x03: 040f416334202f73
ITCM 0x04: 4fa507ff02634fa1
ITCM 0x05: 0c634fad05ff0f63
ITCM 0x06: 0bff05634f8505ff
ITCM 0x07: 4f9d0dff00634f95
ITCM 0x16: 2f03f52505130000
ITCM 0x20: 2f8300052f03f065
~~~~~~~~~~~~~~~~~~~~~~~~~~~~~~~~~~~~~~~~~~~~~~~~~~~~~~~~
~~~~~~~~~~~~~~~~~~~~~~~~~~~~~~~~~~~~~~~~~~~~~~~~~~~~~~~~
~~~~~~~~~~~~~ Test Result Summary ~~~~~~~~~~~~~~~~~~~~~~
~~~~~~~~~~~~~~~~~~~~~~~~~~~~~~~~~~~~~~~~~~~~~~~~~~~~~~~~
~~~~~~~~~~~~~~~~~~~~~~~~~~~~~~~~~~~~~~~~~~~~~~~~~~~~~~~~
~TESTCASE:                                                                                                    ~~~~~~~~~~~~~
~~~~~~~~~~~~~~Total cycle_count value:      23452 ~~~~~~~~~~~~~
~~~~~~~~~~The valid Instruction Count:      14340 ~~~~~~~~~~~~~
~~~~~The test ending reached at cycle:      23406 ~~~~~~~~~~~~~
~~~~~~~~~~~~~~~The final x3 Reg value:          1 ~~~~~~~~~~~~~
~~~~~~~~~~~~~~~~~~~~~~~~~~~~~~~~~~~~~~~~~~~~~~~~~~~~~~~~
~~~~~~~~~~~~~~~~ TEST_PAS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网友(2023-10-19):
引用 网友D:
已经解决了,仿真能够出现pass了

这种方法是一种解决的方法。

我也找到了一种方法,其实就是tb_top.v里$value$plusargs函数的问题,在使用VCS编译的时候找不到.verilog文件的路径。

解决方法:

可见下图,分别将./vsim文件夹中的Makefile文件和./vsim/bin文件夹中的run.makefile对应位置更改即可。

网友E(2024-03-30):
引用 网友B:
进入verdi中仿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呀,有遇到过吗?
Warning-[STASKW_RMCOF] Cannot open file
/h ...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4-07-26):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请问这个解决了吗

网友(2025-09-12):
[转] 蜂鸟e200的VCS仿真以及verdi联调手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