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跨时钟域具体问题求教

楼主(2019-09-15):
 技术面试中被问到一个跨时钟域的具体问题,答不出来,之前只是看了些握手、fifo这样的知识点,没有考虑实际问题。

问题是:有一个APB接口的计数器IP,CPU可以通过写数据,控制计数器技术到5或者10等等任意数,但是写数据和计数器接受数据的时钟是异步的,并且希望在计数器最大值切换的时候,当前计数结束才可以切换,比如最大值为10,计数到6的时候来了一个新值5,必须计数到10之后,才能替换成5,应该怎么实现这个功能,根据APB的接口具体说一下信号都是怎么给的?

我描述的有哪里不清楚的可以说一下。

如果能画一下图那更好哈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想当个缓冲写入,通常跨时钟处理都是单bit的控制信号是打两拍,多bit的数据信号用fifo+gray码,你这个采用后者吧,只不过fifo的we由cnt=10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当个缓冲写入,通常跨时钟处理都是单bit的控制信号是打两拍,多bit的数据信号用fifo+gray码,你这个采用 ...

只同步一个数,没必要用fifo

网友B:
这个用握手就好。
1. 当cpu重新配置一个数值时,在apb clock domain监测到配置有变化,latch注,拉起一个pulse,并同步到counter的clock domain。
2. counter clock domain看到这个脉冲,拉起一个hold电平,当后续counter计数到上一次配置的threshold,看到hold信号拉起来,直接latch apb clock domain的那个寄存器,就行。

网友:
我觉得4楼的设计是对的,其实本质上还是一样的,把数据从一个clock domain传到另一个domain,只是换了一个题目形式。

网友:
4楼通用做法, 2楼 误人子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握手就好。
1. 当cpu重新配置一个数值时,在apb clock domain监测到配置有变化,latch注,拉起一个p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