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在做相位噪声matlab合成时,PFD+CHP及LPF的噪声怎样代入?

楼主(2019-09-15):
1、如题,在进行PLL相噪合成时,PFD+CHP的噪声及LPF的噪声应该怎样代入计算呢?
2、我的理解是PFD+CHP仿真出其noise电流,然后乘以其传函的平方;
3、如果LPF后是一个VCO的话,LPF应该仿真出其noise电压,然后乘以其传函的平方;
4、但是这里PFD+CHP及LPF如果分别取单位A²/Hz和V²/Hz,他们的数值都是dB,传到输出是否就转成了相噪的dBc/Hz?
5、不知道以上理解正不正确,望牛人解惑,感谢!

网友:
传输函数本身也是带单位的,所以最后量纲不会错

网友A(2019-10-20):
PFD+CP仿真其输出噪声,pss+pnoise 仿真,得到各个频点下的数据,代入matlab

网友:
引用 网友A:
PFD+CP仿真其输出噪声,pss+pnoise 仿真,得到各个频点下的数据,代入matlab

请问有详细教程吗?

网友(2023-05-25):
PFD+CHP及LPF如果分别取单位A²/Hz和V²/Hz(dB10),传到输出结果不应该是dB吗?并没有减去基波功率啊。但我直接用dBc/Hz的相噪数据拟合出来的结果1MHz处只有-60d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