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C在cadence中进行FFT时一个参数设置的疑问。

楼主(2019-09-15):
上图是我自己写的一个理想的ADC和一个理想的DAC。电源电压=1.1V,在理想10bitADC的输入端输入一个sin波形,频率为 781.25k Hz,DC= 550mV,Amplitude= 500mV。时钟输入为 50M Hz,高电平为1.1V。然后输出和理想10bitDAC相连,对DAC输出进行FFT变换。但是我对FFT中参数Peak. Sat Level的设置有一些疑问。也看了帮助手册,但是还是没能明白应该怎么设置。
下面两个图片是我分别赋予不同的值时,有效位数的计算结果也不相同。
Peak. Sat Level到底是指输入电压的峰值电压?
还是指ADC的参考电压?
还是指输入信号的峰峰值?
亦或者都不是?
希望有知道的大神可以给我解答一下。

网友A:
点右上角的问号,搜“Peak Sat. Level”就能看到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右上角的问号,搜“Peak Sat. Level”就能看到说明。

看了帮助,还是没能理解。您知道吗?知道的话能告知一下吗?

网友B(2021-05-21):
请问楼主这个DFT使用calculator做的吗

网友C(2021-08-12):
楼主,你现在懂了吗,我也有这个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DFT使用calculator做的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现在懂了吗,我也有这个疑问。

不懂。。。

网友(2022-04-19):
在手册里写的是峰峰值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