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nsys中如何得到差分对两条支路的s phase delay(ns)

楼主(2019-09-16):
Ansys中,提取完差分对的S参数之后,如何显示差分对两条支路的(_P和_N)的S phase delay(ns)图呢?选择项只有以degree为单位的,没有以ns为单位的?

要以ns为单位的,不是degree

要以ns为单位的,不是degree

网友:
你是比較不同頻率下,P與N的delay嗎?

网友:
可以看比较两根线TDR的gap来看skew

网友:
楼主知道怎么看了嘛

网友:
S-para是频域的指标,看phase delay需要转换为时域的,TDR就是个比较常用的手段

楼主:
多谢各位,Ansys看TDR必须用designer做时域仿真后看吗? 我用Cadence Powersi 直接就可以选择phase delay(ns),看到差分对的skew了,只是想知道Ansys软件中如何简单得到同样的附件中的skew图

网友:
HFSS的results內,可以看調整time domain
這時不要設定Diff pair就可以看到P and N的TDR
但如果你的結果要準確的話,Stop frequency必須非常大
在執行仿真前可以確認多少的rise time需要多少的Stop frequency
但如果是在Designer做仿真,則不需要如此大的Stop frequency
例如,你要在HFSS內看準確的TDR可能stop freq.需要50GHz
在Designer內可能只需要20GHz ..etc
會有這麼大的差異,是因為兩個軟件在計算TDR時是用不同的方式計算

楼主:
多谢了,有机会试试啦

楼主:
抱歉,HFSS 频率扫描得到S参数之后,在results内为啥没有transient domain选项呢?需要提前做啥设置吗?

网友(2019-12-20):
X軸是頻率?看不清楚。

网友(2022-06-06):
提取S参数在SNP软件里可以直接看的

网友(2022-10-10):
引用 楼主:
抱歉,HFSS 频率扫描得到S参数之后,在results内为啥没有transient domain选项呢?需要提前做啥设置吗? ...

result report中的domain选择time,category中就有TD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