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roducing Spectre X

楼主(2019-09-16):
Introducing Spectre X

网友:
仍然没有GPU运算,不会有任何质的变化,就像MMSIM从7到18,速度提升非常有限。

网友:
GPU的定点性能强,浮点性能其实优势不大,这也是主流EDA软件在GPU运算上进展不大的原因。

按照Cadence的说法,Spectre X在16核并行的时候,对单核的加速能达到12X。现在18.1在16核基本可以达到7~8X,还是有非常大的进步。起码对大型模拟或全芯片后仿是这样。

网友A(2020-06-24):
测试了一下Spectre 19里面含的Spectre X功能,确认看到了Spectre X enabled的信息提示,在license服务器的日志中也看到了check out 了6个Spectre X licenses。

但是感觉不行,对于普通的稍微中等规模的ADC设计(版图提取寄生参数后仿),运行不了,比一般的Spectre APS进度还慢。

这应该不是我的问题,是这个工具好像只测试了Cadence认为值得有必要用Spectre X的那些cas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试了一下Spectre 19里面含的Spectre X功能,确认看到了Spectre X enabled的信息提示,在license服务器的 ...

一个可能性是你机器本身的内核被其他仿真进程占用了,感觉上spectreX 只有在独占服务器所有资源的情况下才会发挥出效用
另一可能性是你前面用的仿真器,以为是APS,但实际上因为某种原因调用了XPS,从速度提升角度来说,spectreX 比XPS提升不大。(我也搞不清这两个仿真器区别到底是啥)

独占的情况下, 单纯和APS比较,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可能性是你机器本身的内核被其他仿真进程占用了,感觉上spectreX 只有在独占服务器所有资源的情况下 ...

"感觉上spectreX 只有在独占服务器所有资源的情况下才会发挥出效用" ==> 如果是这样的话,Spectre X还是先回炉改进一下再拿出来卖吧。

“是你前面用的仿真器,以为是APS,但实际上因为某种原因调用了XPS” ==> Trust me,仿真log文件清楚的表明是Spectre X 在运行,不是 XPS。Spectre X本身就是旨在替代Ultrasim 和XPS的,这些都是在混合信号的应用范例下芯片级仿真的事情。而APS是多线程的模拟Spectre的改进版,和Spectre X不是一回事。

网友(2022-10-21):
spectre FX is a bitter better but it needs RHEL 7/Centos 7 and above

网友:
有人知道spectre x怎么调用不同服务器的内核吗

网友C(2024-04-27):
很好用,之前用APS 8core 跑30H,用SPectre X 的MX的preset,也是8core用时4H,快了接近10倍

网友(2024-11-06):
spectreX在仿真前的编译过程中会卡,这个之前的AMS好像没有发现,这个大家有遇到过么? 是什么原因?

网友D(2025-05-07):
引用 网友C:
很好用,之前用APS 8core 跑30H,用SPectre X 的MX的preset,也是8core用时4H,快了接近10倍 ...

MX的精度可能达不到APS+conservative的精度哦

网友(2025-09-11):
引用 网友D:
MX的精度可能达不到APS+conservative的精度哦

是的,但如果验证大规模电路的基本功能,用MX或者VX还是快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