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有 offset 原因

楼主(2019-09-16):
    设计了一个SAR ADC,测试下来DNL INL ENOB都不错,就是有offset。具体表现是,参考电压就是电源电压,当电源电压和参考电压为5V时,当输入为8mv时,ADC输出由0变为1,当ADC输入为5.008时,ADC输出为全1. 这个offset值随着电源电压降低而降低。很多片测试下来结果一致。
    我检查过版图上的VDD GND电阻,走线都很宽,电阻很小。比较器加了失调消除,仿真下来可以消除offset。电源与地之间的DECAP电容也加了不少。
    不知道这个还有哪种可能导致这个offset出现?
     这个电路结构6C+6C,单端结构,比较器是两级预放大加latch,消除offset方式是OOS+IOS。

网友A:
感觉可能是差分的两个电容阵列不匹配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可能是差分的两个电容阵列不匹配导致的

刚才忘了写了,单端结构。

网友B:
  单端结构就有很多地方能引入这个误差了,我举一个例子,动态比较器的回踢噪声,因为你是单端结构,回踢后在比较器两端产生的电压不一样,一个转换周期要回踢好多次,累计到后来就产生较大误差了,这个也和你的测试现象相符,回踢的幅度和电源电压是相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端结构就有很多地方能引入这个误差了,我举一个例子,动态比较器的回踢噪声,因为你是单端结构,回踢后 ...

比较器结构是两级预放大加latch,回踢噪声仿真时可以看出来的,影响非常小。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楼主说的不够详细。结构,测试条件,现象都没提。除了8mV没有任何其他数据。猜一个,reference。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自己再顶下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测试引入的。比如共地什么的

网友C(2019-12-04):
有可能是输入信号的地和adc的地有偏差导致

网友D(2020-12-10):
问题找到根源了吗,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找到根源了吗,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ADC的内部地与PCB板级的外部地不一致,也就是说ADC内部的参考地要比PCB上的参考地要高。这就导致IR Drop会吃掉一部分输入信号。R来自于ADC地走线寄生,地绑线电阻,PCB地线电阻。这些电阻总和处于几百毫欧,严重的可能上欧姆。I是ADC工作时的电流,一般来说电源越高I会越大,所以IR Drop会和电源电压相关,在一定程度上由此引入的offset也会和电源电压正相关,电源电压越高offset越大。

网友(2022-07-01):
楼主找到问题了没有?我也是类似的问题

网友E(2023-01-29):
请问楼主最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2023-11-16):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最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您解决了吗?

网友:
输入是op做buf进去的吗?有无可能是这个op的offset影响呢?

网友(2024-12-05):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输入信号的地和adc的地有偏差导致

地有偏差,具体的原理是啥,会引起什么现象?能否具体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