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仿真时为什么verdi fsdb波形不能够刷新reload,必须停止仿真才能刷新

楼主(2019-09-16):
请问vcs仿真时为什么verdi fsdb波形不能够刷新reload,必须停止仿真才能刷新dump波形命令:

$fsdbAutoSwitchDumpfile(100,sim_top.fsdb,10)
$fsdbDumpvars(0,sim_top)

多谢

网友A:
试试forever #10000 $fsdbDumpflush();

楼主:
可以可以 之前我只加了一次这个命令 多谢

网友(2020-12-29):
引用 网友A:
试试forever #10000 $fsdbDumpflush();

谢谢, 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输入ctrl+c后出现“ucli%”后输入fsdbDumpflush后,按回车,verdi中的波形可以更新进去了

网友:
用tcl的话,有fsdbautoflush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