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中怎么让网表中输入pin为VDD的引脚直接连接到电源线上?

楼主(2019-09-16):
数字提供的网表中有引脚直接连接到电源了,如何在PR时,让这些引脚直接连接到最近的电源线上?
DFFNSRHX1M X7217 ( .Q(X7217_Q), .QN(X7217_QN), .CKN(X4767_Y), .D(net72),
        .RN(X3305_Y), .SN(VDD) );
  DFFNSRHX1M X7212 ( .Q(X7212_Q), .QN(X7212_QN), .CKN(X4767_Y), .D(net73),
        .RN(X3305_Y), .SN(VDD) );
  DFFNSRHX1M X166 ( .Q(X166_Q), .QN(X166_QN), .CKN(X4767_Y), .D(net74), .RN(
        X3305_Y), .SN(VDD) );

网友:
这个方法就有点问题,网表中直接连的都用vdd表示了,那么这些pin就连着一个net上了,正常的PR就会先互连,然后在连到vdd上。
正确的做法是,先把这些VDD,GND,替换成1b‘1 1b’0,然后在PR里面定义global connect,这样就能连到最近的vdd上去了。 不过直接连VDD不是最好的方式,最好后面再add tie cell

网友:
1 看这个网表应该是信号PIN想接上常0,常1;要用TIEHI,TIELO的cell去接上。直接接VDD GND貌似有ERC的问题,制造过程会击穿这个PIN的g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