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

楼主(2019-09-16):
请问通常在集成电路版图设计中给mos管接电位的结构是什么

网友A:
你好,
该问题可通过了解MOS工艺流程得到完全解决。
现在的常见的多晶硅栅工艺中MOS的Gate由多晶硅制作,通过多晶硅上的接触孔引出;源漏通过有源区上的接触孔引出;Bulk通过衬底接触引出。

网友:
pmos tie to power
nmos tie to grou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该问题可通过了解MOS工艺流程得到完全解决。
现在的常见的多晶硅栅工艺中MOS的Gate由多晶硅制作,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