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脚本语言在IC验证中的应用有哪些?

楼主(2019-09-17):
        本人IC验证小白,看到网上IC验证相关招聘一般都要求会一些脚本语言,如:Perl、Python、Shell、Ruby等,我不太明白,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佬:
        1、这些脚本语言在IC验证中一般有哪些作用?

        2、我目前用SystemVerilog+QuestaSim做FPGA仿真验证,下一步计划用UVM,请问我这种情况,可以用脚本语言做什么?

        请各位大佬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zhuanlan.zhihu.com/p/27400825
参考一下这个。

去看看~多谢!~

网友:
perl会用的多一点,然后可以自己写一些Makefile的脚本来做自己的仿真平台,可能也会有人来做python的可视化。

网友B:
做验证perl,makefile什么脚本那些都是细枝末节,核心是阅读协议,设计规格,提取feature,然后debug的能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验证perl,makefile什么脚本那些都是细枝末节,核心是阅读协议,设计规格,提取feature,然后debug的能力 ...

做验证perl,makefile什么脚本那些都是细枝末节,核心是阅读协议,设计规格,提取feature,然后debug的能力。
’协议‘是原理,‘设计规格’是需求,‘提取feature’是用专业术语描述需求,‘debug’能是综合能力。
脚本语言在验证中是将各个环节连接的作用,读懂了脚本语言,你就知道这个验证环境是怎么工作的了。
一般perl,csh,dos,python都会用,公司都会有现成的框架,你需要读懂它,修改它,不需要从0开始写。

网友:
thanks a lot!!!
thank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验证perl,makefile什么脚本那些都是细枝末节,核心是阅读协议,设计规格,提取feature,然后debug的能力 ...

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做验证perl,makefile什么脚本那些都是细枝末节,核心是阅读协议,设计规格,提取feature,然后debug的能力 ...

请问下debug验证工程师要达到什么程度,一般公司要求找到rtl的错误位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debug验证工程师要达到什么程度,一般公司要求找到rtl的错误位置吗?
...

韭菜哥,debug深度分为好几层,最深层当然是找到bug源,这要求很高,要非常理解设计,并且要熟悉一些设计套路,知道什么功能一般用什么套路逻辑去实现然后debug就迅速准确,通常任务节点很近,验证大体找到出现bug的位置,保证不是自己平台的问题,和设计人员一起定位最为快捷有效。
还有一种就是根本没有设计人员,比如要集成大的ip,验证人员要多读databook,userguide,把端口描述对照databook阅读,清楚内部数据流,这样验证更为有效,当然没有设计人员维护ip验证人员比较苦逼,但也能锻炼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debug验证工程师要达到什么程度,一般公司要求找到rtl的错误位置吗?
...

时间紧的话,直接丢给设计去定位;时间不紧的话,定位出哪一行代码错了,告诉设计你看这是不是要这么改一下;做项目好多时候就是交付交付再交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