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金属到底能不能走沟道。。

楼主(2019-09-17):
130nm的工艺,5层金属,模拟电路中我知道M1肯定是不能走沟道的,可是M2-M5都不能走吗?求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
为什么不能呢

网友A:
主要看对寄生电容是否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对寄生电容是否敏感

就是防止寄生和影响匹配的问题

楼主:
不考虑寄生和噪声干扰吗

网友B:
走沟道指的是金属横穿poly?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沟道指的是金属横穿poly?

就是自身连线的金属或者其他路过的金属覆盖了mos的poly

网友C:
你好,
  有同学提到了寄生效应。我们面对寄生效应应该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分析。
  先分两个角度,工艺和信号:
1,工艺上,金属线跨过MOS,MOS影响金属线吗?金属线影响MOS吗?一般来说,不谈可靠性的话,工艺是支持在poly上走金属线的,它们之间有氧化层作隔离。
2,信号上,分噪声和耐压;
    噪声,多晶栅上的噪声会影响到金属线吗?金属线上的噪声会影响到多晶栅吗?噪声耦合和寄生电容大小、信号频率,噪声振幅等因素有关,具体的可以计算,计算所需的相关参数都可以从工艺文档中获得。经验的说法有“不要求匹配的无所谓”,“低频的无所谓”,“匹配器件上的走线要以相同形状跨过匹配器件”“高精度匹配不允许在匹配器件上走线”等。
    耐压,金属线和多晶栅之间的电压差有多大,有超过介质耐压的风险吗?经验的说法有“高压的金属线避免跨过低压器件”等。
    也没说M1就一定不能走啊,只要把它所造成的影响都考虑清楚了,就可以了。我刚翻了两个工艺文档,并没有提到M1走在多晶硅栅会影响可靠性。
  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有同学提到了寄生效应。我们面对寄生效应应该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分析。
  先分两个角度,工艺和 ...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有同学提到了寄生效应。我们面对寄生效应应该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分析。
  先分两个角度,工艺和 ...

谢谢回答,我遇到过M1走栅DRC会报错。
另外问一个问题:考虑到金属走栅带来的负面影响,M1的影响最大,M2小一些,以此类推越往上影响越小,是这样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我遇到过M1走栅DRC会报错。
另外问一个问题:考虑到金属走栅带来的负面影响,M1的影响最大,M2 ...

你好,
  是的,越顶层的金属对poly-gate的影响越小。
  不同金属层对栅的影响,这个好理解,注意一下,金属层和多晶硅栅是通过电容耦合的,平行板电容器,一个极板是金属层,另一个极板是多晶硅栅,他们之间的距离越大,电容越小,噪声就越难影响。M1到gate-poly,metal之间的距离,这些都可以在工艺文档中查到,你可以看一看。
  我住在一楼,2楼的人说话的声音,我很容易听得到,但是3楼、4楼的声音我就很难听得到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是的,越顶层的金属对poly-gate的影响越小。
  不同金属层对栅的影响,这个好理解,注意一下, ...

非常感谢!

网友:
我的习惯的m2尽量不走,m3以上随意

网友:
不是关键敏感电路随便走吧。

网友:
模拟类 opa input mos .. sample/hold, A/D 电容  等上面不希望跨metalline ,  其实poly 上跨m1就怕 noise.  如果很低速电路 不怕noise, 有些会跨 m1让版图可变小些 .   RD 希望如何跑线 . 还有跨线是哪类signal ??
Clock signal  一般不希望跨 mos poly gate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类 如 opa input mos .. 或 sample/hold, A/D 电容  等上面不希望跨metalline ,  其实poly 上跨m1就怕  ...

谢谢回答

网友:
我个人觉得主要还是考虑寄生电容的问题,多晶硅栅上是单纯的电压并没有电流,这时候金属和多晶硅栅引起的寄生电容就会对电压引起影响。特别是差分对这种需要匹配的结构,其实对多晶硅电压的匹配。但是寄生电容的影响要去量化却是困难的过程。所以重要的管子就不要去尝试了,毕竟尝试成本比较高

网友:
版图的东西是用来生产的,既然能可以最优,为啥要冒风险跨管子走线,我从来不在管子上走线的

网友:
M3以上没什么问题 寄生电容很小 , 尽量走器件本身的线

网友(2023-12-01):
引用 网友C:
你好,
  有同学提到了寄生效应。我们面对寄生效应应该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分析。
  先分两个角度,工艺和 ...

太帅了哥

网友:
130nm的基本上走M1问题都不大,个别特别敏感的模块除外

网友:
越是大工艺越不希望走,小工艺随意,凭我的一年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有同学提到了寄生效应。我们面对寄生效应应该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分析。
  先分两个角度,工艺和 ...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