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射频芯片电路内部没有做匹配,外部如何用微带线或波导做匹配?

楼主(2019-09-17):
我所做的射频芯片,包括几个模块:LNA、AM等几个模块,但是当时没有考虑到匹配的问题,所以在做测试PCB的时候需要做匹配电路。我是直接将相应的输入输出阻抗的参数代入ADS中,用微带线仿真出来的,就是硬调出来的,得到微带线的、L,然后在PCB中画出相应的参数值,还没有验证仿真,所以感觉不对。有没有大神可以指导一下,到底要如何做,才是对的

网友:
你要考虑到pad寄生电容,bonding wire电感等因素的影响,得到芯片的阻抗。在再片外做匹配网络将芯片阻抗匹配到50欧姆

网友A:
在smith圆图上转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mith圆图上转就好了

我知道可以用史密斯圆图转,但是怎么将结果移植到Altium designer 上并验证,这个我不知道

网友B:
可不可以,测完了芯片导出S参数,然后给这个snp文件做匹配?我也没实际这么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测完了芯片导出S参数,然后给这个snp文件做匹配?我也没实际这么做过 ...

我现在是直接用所测电路的Z参数,就是它的输入输出阻抗,来做外部测试板的匹配的,不知道对不对,关键是现在没有实现反向验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可以用史密斯圆图转,但是怎么将结果移植到Altium designer 上并验证,这个我不知道

...

其实你用ADS来设计微带线,就是相当于做了验证仿真了,AD只用来画PCB,如果你说的是最后整体电路的验证,那也可以在ADS中把仿真的微带线S参数导出SNP文件,然后放到你要验证的设计环境中就好了。